联想笔记本屏只显示五分之四????

楼主(2012-10-24):
我这一个昭阳E42的机器,开机就显示不全,只显示五分之四,剩下的是黑屏,一开机就那样,。加焊过北桥,刷过BIOS还是那样,换过屏试。还是不行,请教大家,有谁遇见过吗。谢谢

网友:
显卡,换掉看看。 这种情况你应该先做显卡  还是怎么想去做北桥?

网友:
屏线换换吧

网友:
检查一下屏显接口和显卡之间是否有短线之类的,检查一下屏显是否每条都相通。。。

网友:
这种上个图片才准确,怎么个不全法,先外接试试,也有可能是屏坏。

楼主干北桥 北桥肯定不爽曰:关我鸟事~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屏线 我遇见过类似的 换了就好了 屏当时不少于换了6张。。码片之类刷了很多 不过没想楼主那样搞显卡 呵呵 外显正常的

网友:
我还以为这现象全都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机器换屏线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原来是屏线的问题啊,  真的是高深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