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多脚芯片的小方法。

楼主(2012-10-24):
很多时候我们在存放一些小ic如 IO 、网卡芯片、声卡芯片等一些多脚的芯片的时候,特别像IO很容易把脚搞得七歪八斜的如图: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保存的一个小方法 :

主角:↓↓↓

首先,扯出一段透明胶(注意两边都要留边的哦)

拉直,把IO放上去(留边)

把手指拉的这个部分(左边红框)拆过去和右边红框重合。

最后用剪刀剪下,完成。

这样的话随便怎么放也不容易变型了(其它多脚ic同样适用)

方法最简单,但很有效哦。谨以此帖,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把一些日常维修中的好方法分享出来。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我是要么把报废的板子直接剪下来,只是取的时候芯片下面还有引脚都粘在胶带上了,取的时候很容易就使芯片的引脚变形,更何况这种胶带粘性比较强。胶带上的胶容易造成芯片引脚氧化

网友:
放是好放了,到用的时候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方法好不好见仁见智了,恐怕引脚沾上硅胶后不好焊接了

网友:
晕底下放张大点的硬纸在用胶布一张OK,一般不会出现脚歪,除非你RP有问题~

网友A:
嗯,这个比较现实,我都是用这种方法保存的,焊接也蛮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比较现实,我都是用这种方法保存的,焊接也蛮轻松的。

呵呵,只要是能将芯片完整的保存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有时候我是直接把芯片所有的脚用锡链接起来,也是一样。

网友:
说到有棉花的地方就得啦,用的时候好像不好拿出来吧

网友:
嗯!楼主这样放芯片会使引脚上产生很多胶水而且常时间也会使引脚氧化啊!我一般直接从板子上直接取芯片很方便的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谢谢楼主分享,谁有更好办法也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我是新器件用原包装,没包装的用锡把所有脚连起来,放在盒子里不会氧化

很好 ,保留原包装;还很环保呢

网友:
感谢LZ分享,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用硬纸板加汽车喷漆用的那种纸胶带,容易拆,还不会碰脚,沾的时候纸板上面标上IO型号,这样找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网友:
感觉不用的时候把他焊到一个料板上,可能好点,不然就算包住了,如果压或掉下,估计也会变形。

网友B:
这种方法不太好,胶沾上脚时取来用时就会把脚弄弯,应该垫一块硬纸皮,打上一点透明胶布就行了。

网友C:
以上方法都不好,我直接把IO放在料板上,需要的时候从料板上拆下来;已经有300多片料板了

网友D:
AMD CPU的包装盒 正好放这个 呵呵 里面有海绵 不用担心崴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方法都不好,我直接把IO放在料板上,需要的时候从料板上拆下来;已经有300多片料板了

你料板怎么存放?料板也会撞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 CPU的包装盒 正好放这个 呵呵 里面有海绵 不用担心崴脚

包装盒貌似只能放几个,放多了貌似也容易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不太好,胶沾上脚时取来用时就会把脚弄弯,应该垫一块硬纸皮,打上一点透明胶布就行了。

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新鞋子里的发泡膜裁个方块,在用透明胶带把IC粘在上面,这样又可以防尘又不碰到IC的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911-1-1.html

网友:
用胶带粘到白色泡沫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说一种方法也挺好用的,就是用一块纸板当底板,一个一个的放好,然后,用胶带一贴,也挺好的。

网友:
我电话直接贴在工具盒里

网友:
我觉得像这样的贴片式的芯片可以放在一层一层的薄海绵中叠加存放,长脚的可以用厚一点的海绵或者是泡沫,然后放入一个盒子,盒子的上面再贴上一些标注,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
我一般效仿卖芯片的如何发过来,就如何装上去保存下次使用。另外就是找个盒子分门别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