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白光484 474 470 475之类的吸锡器有啥区别啊

楼主(2012-10-24):
高手指点下啊,特别是484和474

网友:
484是220V发热芯,温度不可调,474是低电压发热芯,应该是12V,温度可调,防静电更好,价格也贵点.

网友(2012-11-27):
防静电更好,价格也贵点.

网友:
484是220V发热芯,温度不可调,474是低电压发热芯,应该是12V,温度可调,防静电更好,价格也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