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警长音 带快速短暂停顿 是哪里故障

楼主(2012-10-24):
开机2秒后 持续长音 中间带快速短暂停顿 是哪里故障
主板

网友:
建议去百度一下,主板报警声含义,要根据不同的BIOS,长短声音次数来判断主板的故障。相信你能找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
打一下36.718 波形。考虑更换南桥!

网友:
嗯!查一下BIOS报警声音代码含义表吧!你那若是:AMARD BIOS 那有可能就是显示器或者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和内存出错

网友:
如果上个检测卡 不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