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130B触发掉电 求助

楼主(2012-10-24):
神州 Q130B
故障:触发电流从0.024A 到0.134A来回跳变 而且主板有吱吱声
待机的时候也有吱吱声 声音有点小分不清是什么地方 测3v5v电感有正常的3v5v电压 换的待机芯片u32还是一样有吱吱声  触发后电流上到0.134A两秒左右就跳变 测瞬间各电感电压 没有cpu和1.8v供电 能测到1.05v的电压  主板没什么地方有明显短路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希望能得到高手指教!

网友:
哪里没电修哪里

网友:
最好还是根据板子芯片组的时序来修,供电哪里不正常就从哪里开始逆向分析电路,查各芯片或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
3V5V去的地方有过流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多测试下对地

网友:
修好了   是后面的1.8v 电压的mos管坏了  换上去就好了   但是主板上还是有吱吱声   !

网友:
可能是有小的陶瓷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