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 右USB口不能使用。

楼主(2012-10-24):
一台DELL1200 右边单个USB接口电路板摔断了。接口的电压和地线我已经接好。USb中间的信号线直接联到南桥底部,所以无法再联。所以我在其它接口处引线到USB接口,但为什么联好后无法识别。坏接口位号为JP24,中间的信号我从JP12,JP25,JP26,JP39处分别引都不成。奉上图纸,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LA-3821P(JFT00).pdf

网友(2014-11-14):
直接将U口打上热熔胶

网友:
无法识别,有可能接地没接好。电压有没有错,数据线反了没有,bios里面开了没有,3.0接口必须装驱动。如果不行就飞到别的usb数据线{如:蓝牙,p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