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给看看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2-10-24):
一个ACER 的小型机箱的主板,I3的CPU  开机不上电,测量电源正常,开机排针也有5V的电压,各大电感无短路,各组电源输出也没有短路现象,这个零件测量1,3脚有5V电压,但是2脚无输出,这个是个稳压器吗。这个不上电的主板该从哪里下手呢,各位师傅赐教。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稳压器,稳压器是一端输入电压为其供电,一脚输出,一脚接地,但你这个稳压器1,3脚都是5V,个人感觉有点异常,没有详细的电路和资料不好说,主板不上电,既然开机排针有5V电压,跑线看此信号是送到哪里,或先短接电源的绿线跟地线,看主板能不能启动。

网友:
看上去像1117,1084类型的,测量中间是否对地。南桥附近的估计就是3V或者1.2输出。

网友:
跑线看看,应该是精密稳压器

网友:
估计有问题。应该是3V供电出

网友:
已经好了'我换了个1117。3.3V的'就不知道高0.3V会不会有隐患'谢谢各位。

网友:
本来就是3.3v,没问题的,3V只是简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