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怎么改高压板?

楼主(2012-10-24):
可以直接插入插座吗

网友:
供电,地,ON,ADJ

网友:
你看看你板子上右下角那个座子上标有哪些引脚定义,左边细虚线框内是高压部分,用来点亮灯管的,危险

网友A:
那么可以直接把高压板的线接在那个座子上吗?

网友:
我晕,BENQ的板你的是啥问题呀~!先测量电压是否为12V-19V左右,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直接上的。一般有3种电压,1种是12V,2种是16V,3是高压25V左右的。平时买的是12V-20V的用双灯小口代用比较好,快20V的就用25V待用了,25V就改不成了要专用的咯~!  VCC  电压 、 GND地 、EN(ON/OFF、DATA)X信号开关,就这三根线,注意断开板载高压的线,电压和信号。

网友:
断开原板上的供电,地,ON,ADJ给要换上的高压条 焊上供电,地,ON,ADJ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可以直接把高压板的线接在那个座子上吗?

那个插座是连接驱动板的。你要把高压部分断开,再把Vcc、GND、On/Off、ADJ(这个也可不连)连到你的新高压板上。

网友:
直接飞三根线,把以前的供电线,开启线搞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