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N7318/V主板没CPU、总线供电怎么维修?

楼主(2012-10-24):
总线是由LM358运算放大器和一个场管组成,开机时,LM358有VCC,但没有输入+脚电压,这脚是由桥来控制;CPU电源芯片是ISL6312,开机时,VCC为5V,EN没电压,VID也没电压;整机供电只有CPU和总线没上电,这板是NV芯片组单桥的,请间高手:CPU和总线那个先上电,该怎么修?

网友:
是不是AMD的U 如果是的话就是CPU供电先有,然后才会有总线!

网友:
Nvidia芯片组,内存-桥-CPU-总线,可以先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CC,VID,EN。

网友:
cpu的供电先出来

网友:
我灌点水 基地的怎么连上电时序都没有整明白? 故意考我们新手是吧?

网友:
N73的EN由桥发出,加焊桥

网友:
真的是实地的么?这板是海信的吗?CPU的EN接到Q32的B极,Q32的C极边到Q30的B极,Q30的C极是1。2V经103电阻上拉后边到6312的EN脚,这些元件都会导致EN脚无电压,而且775的要上真U才有供电,NV的775时序跟INTEL的一样,楼上说的不对,是内存,桥,总线,CPU,要先修VTT供电,VID信号是VTT供电上拉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总线再到CPU,我找了一块板来试过了;那板是桥一出来就没电,后来加焊出来-1到-2.5的变动,桥废了。

网友:
实地学员?有前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