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不能热重启,可冷重启

楼主(2012-10-24):
近日修一块GA-945PL-S3G,插测试卡卡C1,刷BIOS后能正常跑码,但随后发现,进BIOS后,退出后黑屏,风扇一直转也就是不能软重启;在DOS下,用键盘的CTRL+ALT+DEL一样不能重启,直接点复位开关是可以重启的。从官网上下了另二个版本的BIOS也不能解决,再换IO也没有解决,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

网友:
希望有朋友能解决!

网友A:
这两个区别在于,一个是接收内部指令进行重启,一个是直接断电复位,本质上就不一样。不过处理重启信号的集中点应该是南桥内部,但按键盘三键重启这个指令是从什么地方发到什么地方去,我没了解过,猜测在BIOS软系统中。所以,如果你刷过BIOS,又换过BIOS芯片,排除了BIOS的问题,那只能有南桥了。以上只是个人推断观点,只做参考。

网友:
重启后跑什么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区别在于,一个是接收内部指令进行重启,一个是直接断电复位,本质上就不一样。不过处理重启信号的集 ...

你的分析相当专业,我的维修思路基本上也是这样想的,先软再硬。在刷BIOS无果后,测IO(it8718技嘉专用)的第102脚既其SUSB#脚(SLP_S3)在待机状态下就是3.3的高电压,这个应该是不对的,或IO坏,或南桥了。IO换全新的无果,明天换南桥,期待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析相当专业,我的维修思路基本上也是这样想的,先软再硬。在刷BIOS无果后,测IO(it8718技嘉专用) ...

焊开此脚测电压,能发出跳变,故障在I/O;不发生跳变在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开此脚测电压,能发出跳变,故障在I/O;不发生跳变在南桥。

说不错,就是没跳变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今年换了个南桥,仍然设有解决问题。

网友D:
换个usb的键盘试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usb的键盘试过么

这个早试过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