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不开机怪现象

楼主(2012-10-24):
SL400的机器拆开机一看图上面的Q8200很明显的烧坏了,后来直接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去后,我晕直接大短路,把换上去的场管拆下来就不短了,由于我换上去前我没有测量这个场管,我就以为这个场管本就是坏了的,好吧 我就没有管它因为这个线路是直接通到南桥的,不用说南桥肯定坏了,我把南桥换了后,测量好了  附近的阻值都正常了又找了一个场管装上去,我晕又大短路,这下算是明白了这个机器,你只要找出这个场管为什么会坏的原因就算找到故障了,我根据图纸看到这个场管受到51124控制,悲剧51124不知道怎么的  16脚的位置 貌似被什么东西顶了个小洞 ,16脚和C8202是连起的,实际测量时开路断线了,后面直接飞了根线进去,芯片我也换了个,不知道我还换个场管还会出问题不啊,如果还出问题又要换个南桥悲剧。请高手分析下这个场管为什么装上去就会短路,我测量了的他们的控制都没有电压,真邪门了,有需要一起讨论的朋友可以加我QQ136921130,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也特别期待高手加我的QQ指导下,小弟在此万分感谢,这个机器如果能在我手里修好就是奇迹了,我已经不奢望,只希望搞懂为什么这个场管为什么装上去就会坏,这个机器已知南桥已经坏了,51124已经坏了 ,Q8200坏了,Q8200还不好找  哎。呵呵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真的是非常高难度的技术了

网友:
再把调理整一下  整好了 等高手来吧

网友:
应该是你的芯片坏了,这双管的G极已经悬空了,所以一装就短,这很正常的。呵呵,你要SB 芯片,和管一起换。同时换,不能一个个来。那样子一个烧一个,懂?

网友:
看看场管的G级阻值正常吗500左右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出来晒晒

网友:
这个双场馆,是NPN馆啊   悬空  就等于 他们导通了么?  为什么一装上去就坏, 还有这个管子的5  6脚 直接和3脚导通了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
哎,呵呵,如果场管的G极悬空了,就会这样子的。好好查下这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