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开机白屏 求指导

楼主(2012-10-24):
联想LXB-L15开机白屏 可以开关机,无信号时灯为橙色 有信号是为绿色,驱动板上大芯片补焊过,MCU为56L1133-35-H5 VER:1.4  下载了论坛别人发来的3-4款资料,开机还是白屏,且开关失灵,应该资料不对吧?有无我这个的资料帮给下,帮看下屏供电是哪个脚,多少V,谢谢了

网友:
很纯的白屏么?考虑屏上保险是否开路了(屏电路短路等引起)

网友:
这个不是程序问题吧   检查屏供电电路吧

网友:
3.3V闪一下就没了,怎么办?

网友:
屏电路  屏

网友:
刚找到PDF看了下供电脚3.3V正常保险没有击穿

网友(点评):
保险应该是通的啊

网友:
保险正常时候就是击穿的

网友A:
保险不通就是坏了 通就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不通就是坏了 通就是击穿

可能叫法不同吧,保险是好的

网友:
  这种屏,最好先确定屏是好的吗

网友:
怎么确定啊,都没有这屏的驱动板

网友:
帮帮我啊

网友:
感觉白屏的却是难修额

网友:
看屏上电压是否短路,如没有短路,可拉个电压上去试试

网友:
给屏接个5V电源,看看屏电路各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升压!

网友:
    先用免刷程序的驱动板点屏,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果能显示图像,故障点问驱动板,修驱动板就可以了,如果还是白屏,  查查屏保电路的。

网友:
    忘了说,首先要查驱动板的电压1.8V 3.3V是否正常,再查屏供电,加焊下IC试下,再刷程序。刷程序记得先保存原来的BIOS.

网友(2012-11-23):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个驱动板不是很好找吧,建议测试一个屏电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