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笔记本短路

楼主(2012-10-24):
客户送来一台明基笔记本,什么型号没怎么注意,插上电流表,就啪的一声,由于是新手见这个故障比较好修于是就主动向师傅自告奋勇,师傅也同意了,拆开后就学着师傅的样子,先测了测CPU供电管和桥,显卡之类的都没发现短路的情况,一番东量西找也没发现,心里有些急了,想问问师傅,又忍住了,就仔细回想师傅怎么修的,于是想到师傅会找两根线,一端接地一端接供电,我试着接了一下,然后把电流表电压调到最低,然后慢慢吧电压加大,到合适的时候就用手去摸,当摸到一个小电容后很烫,心里暗喜,找了个小电容换上后通电果然不短了,接上屏亮了,心里大喜。装好试机一切正常。有些啰嗦,望各位见谅

网友:
啰嗦是不罗嗦  关键你没说修的是什么地方  故障什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楼主你应该把机器型号,故障元件位置号都标出来,最好附上电路图,把检修思路也写出来,那样就更完美了,说不定还可以加精呢。

网友:
很有成就感啊....呵呵 挺好

网友:
呵呵,电容击穿了导致短路,慢慢调大电流使其短路元件发热,故障元件就会现出原形了

网友:
图文并茂不是更加完美吗这样新手根本看不懂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最好附上图文解说,不过还是恭喜你

网友A:
不错,看样子你师傅应该是个高手,恭喜恭喜。

网友:
大电流新手的最爱,上次遇到个烧充电电路的,直接 板子烧穿,去了充电电路便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好哦,我都描述不出来

相信自己,总有一点会成为饼哥那样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看样子你师傅应该是个高手,恭喜恭喜。

我师傅确实是高手,经常修好别人修不了的电脑,我既佩服又羡慕

网友:
这个小问题我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拍照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信自己,总有一点会成为饼哥那样的高手。

嗯,我会的,你肯定也是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信自己,总有一点会成为饼哥那样的高手。

能问你一下,苹果笔记本怎么装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会的,你肯定也是个高手

我是菜鸟,我并不见比你懂的多,苹果那玩意儿玩不转

网友:
有师傅真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会的,你肯定也是个高手

还是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