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买的焊台Weller WSD81今天到了,测试不嫩自动关机怎么办

楼主(2012-10-24):
网上找了说不用它20分钟后会自动待机温度,可是我的快一个小时了还是不能待机状态啊

网友:
现在焊台也增加自动休眠功能了,呵呵。看看你手柄是不是放置正确,我想检测用于不用应该在手柄或支架上上

网友:
不知道啊,现在没有支架,我就是放在桌子上的

网友:
我意思是手柄支架,你还是先看看说明书吧!不要心急,呵呵

网友:
搞定了,可以正常待机了  哈哈

网友A:
肯定应该放在风枪支架上,没有研究过,应该是磁场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应该放在风枪支架上,没有研究过,应该是磁场开关控制。

应该是我这个焊台设置问题,现在到一个小时才自动降温到150度 至少我的不是论坛老四说的20分后自动降温到150度,不过老四是这个焊台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