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奇怪问题

楼主(2012-10-24):
客户拿来卡LOGO,拆板出来,发现USB接口5V和其中一根数据线两个脚与地短路, 断开弯掉的针脚,不亮机了,电流升到1.2不动,后来发现加热南桥可亮机2秒,然后重启再到1.2不动,不显,(PCI-E 跑代码67)
南桥加焊,重做,换新,故障一样, 加热显卡和北桥无效。  请大师们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2-10-25 10:31):
南桥加焊过一次,重植过一次,换新桥一次,新桥从无铅换有铅又重植一次,故障没变过,应该可以排除南桥本身问题了,南桥周围也没有什么可疑元件,基本要对着南桥吹才有效,USB 5V把USB接口针脚断开就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2-10-25 10:35):
拆掉USB 5V供电MOS管也试过,
我想起一个小细节,拆出主板后,还没断开USB短路点,散热器取了通电亮机,2秒左右温度保护掉电了,好像重开就不亮机了,,会不会烧坏了什么,CPU换过一样,,可为何加热南桥能亮机,

网友:
SL400这样机子就是USB爱坏    卡LOGO   好的话USB换了就好 坏的话南桥就一起烧了   你看看不是5V短路嘛  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短路 或者短路好的吧别的地方经过的5V的管子或者电容电阻烧了 这个一路的5V供电没有出来

其它USB5V也都正常

网友:
难道键盘也有短路  跑67?

网友:
既然加热南桥能亮  换新也不亮  是不是没换好 或者什么地方元器件氧化

网友:
1.2应该北桥过了,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你的南桥是不是坏的    再做下南桥试试不行再换新的另外你说   USB  5V与其数据线短路 那 很有可能烧坏南桥或其他5V    连接的元件   就追USB 5V  连接的元件看有没有短路的   慢慢看图查查

网友:
USB  5V对地短路,也不会亮机的,我遇到一次、

网友:
好好查一下USB,也有可能是NB没有在好。

网友:
建议把坏的USB接口换掉再试机

网友A:
我有台ACER机器也是这样的,挡LOGO换南桥后就跑到1.2A不亮机了,准备发新桥换了再看情况了

网友:
看看是不时南桥到usb那还有小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ACER机器也是这样的,挡LOGO换南桥后就跑到1.2A不亮机了,准备发新桥换了再看情况了

准备再换新南桥吗,可能跟我的故障不一样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acer的机器 也是卡xp哪里不动了 我把光驱拿下来就没事了- -

网友:
不是板层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