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4):
各位高人,在主板不能开机,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 你们怎么刷BIOS

网友:
不是太好办 放着好好的办法不照着做自己瞎搞一个编程器也就200到500之间

网友:
一般较新的机子支持紧急恢复方式修复。PHOENIX CRISIS

网友:
一般都会备有简单的编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