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进系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24):
今天修了台电脑开机后显示没有引导,开始以为是是没有装好系统,从新装了个系统但是开机后好是黑屏 嘴上面一个“-”一闪一闪的 。硬盘检测没有坏道 BIOS也可以见到硬盘

网友:
看看硬盘启动分区有没有激活?

网友:
看下CMOS设置

cmos设置不对的话一把都是没设置磁盘,这样有提示的!现在显示器就一个_ 那问题还是出现在磁盘上

网友:
第一 系统盘你可能没激活或者说没设置作用盘,第二 你硬盘没主引导  用diskgen  从写主引导记录    哈哈

网友(点评):
没有引导,就这2个原因。要不就是你设置的USB设备启动,而电脑上正好插了一只没有引导的U盘。

网友:
同意3楼的,CMOS加载默认,试试

网友:
这个是引导记录坏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分区,格式化就好啦,我试过重写主引导记录,无效。最后重新分区格式化按系统好啦。

网友:
重新加载硬盘的主引导记录

网友:
哦   有这种可能   但是是客户的硬盘 还没有处理呢 试试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上面试完,,还是不行,建议换硬盘试一试

网友:
看下BIOS设置 或者硬盘引导丢失

网友:
先看软件,硬盘引导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
看看分区正常不,如正常MBR一下。

网友:
引导分区看看有没有激活(如果正确激活的话,可以修复一个MBR试试),还有就是CMOS设置

网友:
cmos清空一下然后引导试试不行就PE下看看硬盘重新分区或格式化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好几台机器挑硬盘,非用某种硬盘才能用,其他硬盘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网友:
这个问题在学校就见过了,把硬盘重新分区再格式化或激活,设置好硬盘引导就好了,

网友:
有数据的话你用安装版的XP装系统绝对好使。

网友:
从新引导,如果不行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