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5S 暗屏 (LED)

楼主(2012-10-24):
拆机测LED 屏上的 EN  和LCDVCC (19V) 都 为0V现在暗屏

网友:
怀疑  是不是屏线的事  因为2个电压 同时没有    按理说该的19V的LCDVCC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拆开看看,先从电源的根源入手

网友:
先测主板上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就修主板。有的话就是屏线断了。但是ASUS的屏线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显卡的问题,开启信号是显卡发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