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精英板子竟是同一故障

楼主(2012-10-25):
今天接一客户ECS NFCORE4M-A主板。开机一切正常.但是PS2接口和USB接口都不能用。且在第一界面显示如下英文: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Warning!Now system is in safe made
Please re-setting cpu Frequency in the cmos setup
一直卡在这不动。
偶然发现自己还有块料板和这板子是一摸一样的。开机试试代码跑C1。刷下BIOS之后。能正常开机了。但是故障和上面的一摸一样。也是显示上面的英文。PS2和USB用不了。郁闷!!!
两块板子BIOS都刷了N个版本的了。英伟达2和1的桥也加焊过了。涛声依旧!
。PS2和USB供电和数据时钟对地组织都正常。

没思路了。估计应该是个通病吧。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思路。不行明天在加焊一遍 。是在不行就重新值球了!

网友:
各位支支招

网友:
学习啊   学习啊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看看 主板上有没有特别的跳线   或许有风扇接口的地方都插上风扇

网友:
看IO是什么型号?量USB的供电时钟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英文提示让重新设置CPU频率。但是你说键盘鼠标又用不了。你换个频率低一点的CPU试试。

网友:
遇见过 有的板上其他的CPU风扇就是这个毛样。。。

网友:
摸一下桥热吗?我遇到过相同的故障,是桥坏了,

网友:
单桥的板有没有怀疑过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CPU 和内存都替换过了 估摸 着就是桥挂了

网友:
新手路过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桥有问题了

网友:
BIOS重新设置了也不行么?

网友:
翻译过来是说CPU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