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今天修道了一台三星19寸的显示器散一下就灭了

网友:
发现有两根灯管不亮了 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换高压包,通病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换高压线圈。

网友:
同意 换高压线圈

网友:
把开关信号线 飞到5V上强行打开高压   如果故障不变  用可调电源  测试每条灯管的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试试,(一般显示器绿灯亮,无显的时候更换高压板的机会多)

网友:
    测量下高压线圈阻值是否正常,要是有的话代换下,很容易坏的 灯管也检查下

网友:
三星的高压板也容易坏额

网友: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是高压板的问题改了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