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掉电

楼主(2012-10-25):
修一个雷击的hp515,以前雷击过但是客户还用了3个月。
用的usb网卡。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瞬间掉电,待机电流0.007,触发0.020掉电
网卡我已经拆掉了。bios,南桥都换过,有5v和3.3v的待机电流。

补充内容 (2012-11-15 16:14):
这台机子已经修好了。走了很多弯路,北桥让我给加焊坏了。主要是它掉电太快。还有我检查的不够细心。
有一个5V到5V的6脚的管子坏了。引起这个管子坏的原因是它后级的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南桥和ec的32.768k的晶振正常起振。北桥上有两个电容为0。

网友:
肯定有阻抗偏小的位置

网友A:
你换来换去,忘了最主要的,这明显是北桥或是cpu供电之间的事啊,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北桥供电对地15,也算正常吧,就是不知道北桥上的两个电容为0。是不是正常?
以前修到过intel的北桥为0的,但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瞬间掉电,没办法测,但是没有测到短路的。

网友:
瞬间测电压,看什么电压没有,这个电流肯定没有CPU 供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换来换去,忘了最主要的,这明显是北桥或是cpu供电之间的事啊,

一两个为0是正常的,重点查cpu供电,如AMDcpu的话,那就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是 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两个为0是正常的,重点查cpu供电,如AMDcpu的话,那就是cpu座虚焊了

amd的,但是我记得amd的板子不上cpu也能上电的啊?

网友:
此机子被雷劈的话ec有很大的可能也会坏的。

网友:
有些是0正常吧

网友C:
用示波器打下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打下波

打哪个波?

网友:
顶一下,我块崩溃了,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D:
开机瞬间缺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瞬间缺什么电压

什么电压都缺,你想想呢,电流才到0.02a哪有什么电压,出了3v和5v

网友:
应该还是哪个电压不正常,
还是要量的...

网友:
加热一下CPU座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按开机时序来测,EC工作条件你有量过么?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