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哪个最快最稳定?

楼主(2012-10-25):
我
笔记本
一直用原版WIN7旗舰,但是偶尔会蓝屏重启。现在换了GHOST版本没事了,感觉运行什么都有些慢,反应比较慢。曾经看过客户一个宝藏网的WIN7挺快的,但是没找到那个版本。谁知道好的WIN7 32位,推荐下,最好是自己验证稳定的。
win7

网友:
个人用户装旗舰版没多大用处,很多功能用不上,又占空间又影响速度,个人安装专业版就可以了,功能全速度也快,不建议用GHOST版,下载MSDN的旗舰版删除ei.cfg文件即可在安装时选则任意版本了

网友:
我的旗舰版也是经常性蓝屏。郁闷可惜电脑绑定了软件不然早换掉了

网友:
旗舰版ghost的,从未出现蓝屏。。。

网友:
我现在想要个联想原版的64位恢复光盘 因为我要加内存了

网友:
当然是原版好了,600478 是64位 677486是32位,

网友:
一直想装win7但现在系统上的插件跟安装程序太多了,还有些视频,估计这台电脑永远就这个系统了。

网友:
给客户一直装GHOST 旗舰版32位W7,基本没出问题。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只要自己用着稳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