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显示器s2019 屏迅速闪一下就灭了,而且重复

楼主(2012-10-25):
昨天接到一台HKC的显示器,故障显示为屏幕迅速的闪一下就灭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心里立刻有了解决方案,怀疑是高压板坏了。强行点亮灯管,在插上电源线和信号线,显示正常,于是更加确定了内心的想法了,外接了一个高压板,故障依旧,于是把原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高压包、高压管理芯片、两个开关管全部下掉,可是故障依旧,这时听到电源板友嘶嘶的响声,当响声没有的时候,屏显示就正常了,当时我的头就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怀疑是变压器的事,可是换过变压器后还是不行,最后怀疑是光耦坏了,抱着试试的心态试了一下,换过光耦后屏显示正常了,哎费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搞定了。虽然修好了,但是心里还是不太明白奥,希望看到贴子的各位朋友们给点建议!

网友A:
怎么开始没有量电压呢?闪的时候电源灯是什么状态很重要

网友:
肯定不是光耦坏,等着返修吧。

网友:
你这故障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第一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S2019   用的19C的板子  据你说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高压两个芯片坏了   修的多

网友:
很有可能返修

网友C:
杞人忧天 返修就返修呗、

网友:
先收了钱再说, 是不是 光耦坏了就反馈不了电压 ,造成电压不稳定。

网友D:
没修过,根据电路图,如果光藕坏了,负反溃就没作用,输出的电压高低就没办法控制了

网友E:
       问题不简单啊。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多都是光耦或者TL43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开始没有量电压呢?闪的时候电源灯是什么状态很重要

测过电压了,电压正常,电源灯一直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多都是光耦或者TL431的问题。

嗯,是的。以后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简单啊。

还好问题解决了,钱拿到手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过,根据电路图,如果光藕坏了,负反溃就没作用,输出的电压高低就没办法控制了

光耦还真的有点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2019   用的19C的板子  据你说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高压两个芯片坏了   修的多

我把它们都下了,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板还是不行,最后把光耦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杞人忧天 返修就返修呗、

不会返修的。

网友:
用自己的驱动板 电源板 高压条点下看看还闪不闪

网友:
返修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