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机构特殊的电源,请帮助。

楼主(2012-10-25):
电源通电有滋滋声,没有输出。打开后发现原电容爆了,400v 270微法。手上没有这种电容,用2个200v 330微法的串联加2个平衡电阻。开机没有滋滋声了,紫色线输出5.13v  绿色3.18v 灰色0v 。短接绿色和黑色,没有其他输出。控制芯片ps223 jo4935A5   频宽核心看不到。

电源有3层散热片,6个整流管在冷地。热地有2个f11 73n50c    1个个rhr p860  还有2个管子看不清
3个817b光耦

分析:绿色线输出不正常,副电源部分肯定有问题。短接绿色线风扇不转,拔掉电源后风扇转2下。本人小菜,第一次遇到这种电源。

补充内容 (2012-10-30 22:15):
拆了 开关管 离线检测 没有没有问题,测了热地的电阻和二极管没有发现故障。哎呦。。。。。继续上论坛看资料,发现一个例子是全汉电源的空载保护。找一个主机接上电源。。。。。。居然开机了。修好了。。。。汗

网友:
电源品牌?型号?
最好拍个详细、清晰的照片,大家也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品牌是fsp 型号 fsp400-60gln

网友:
绿线3.18V正常的。采用CM6800,集成了PFC和PWM控制。

网友:
全汉,好电源!修好比那些杂牌子的新电源还要好!

网友A:
一个大电解,两个变压器的,应该是主动式PFC+双管正激的吧。楼主照个IC出来看看呀

网友:
副电源5.13V应该没问题了。问题还是在主电源上。

网友:
全汉电源,联想品牌机上见过,搞的像个进口货一样。整体质量一般,焊接和风扇静音部分做得不错,修过一个。

网友:
我们这电源现在都不修了!!!真接换新的了/////

网友(点评):
客人肯换当然是好啦

网友:
查推动部分和主开关管(二个场管)吧,副电源是正常的,爆大电容最好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元件有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大电解,两个变压器的,应该是主动式PFC+双管正激的吧。楼主照个IC出来看看呀

对啊,看看IC的照片!

网友:
电容这样串有比并好吗

网友(点评):
串起来增加耐压和容量 200v的电容需要串2个才有400v的耐压,并联会爆的

网友(点评):
记错了,电容串联容量会减少,公式c=c1*c2/c1+c2, 但是电容上加了平衡分压电阻,300v的电压就平分到2个电容上。由于没有找到单个耐压400的电容只能这样接。

网友:
这是那个品牌机上拆下来的啊  楼主修好你就赚了啊

网友(点评):
哈哈。。修好了。赚了

网友:
都是凑热闹的人多呀,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都没。
爆电容应该是FPC失控造成的,查查电容取样电阻是不是变质了,还有就是看看主控IC的供电在短接绿线是否
到位,先查自己知道的

网友:
大电容有问题的话,前级应该有问题的吧。

网友(2014-06-25):
应该是品牌机的电源,

网友:
       不是看热闹的多,是打酱油的多,打回来的不是酱油却是醋。
       第一个问题,代换大电解。两个330μ串联后容量是多少?理论值165μ,与原电源设计标准少100μ,就已经影响电源性能。检修时用之还可以,修好后应恢复原值。
        第二个问题,这个电源从传图上看是个正激电源。换了大电解后,通电后应先检测该电解上是否有380V左右的直流高压(因你的+5VSB正常);若达不到,则为PFC调频部分有问题;若已达到正常值,则为后面PWM部分问题。这个CM6800 IC中有PFC和PWM 两部分控制单元。检修思路通常是根据电路基本原理形成的,通过测试关键点电压值,结合电路原理对故障部位进行压缩、分割,再进一步对怀疑的部位测试、分析、验证,直将故障压缩到局部至故障点。看来你要恶补一下了。

网友:
有空载保护,说明这电源还不错,没有多缩水

网友:
这个结构是主动式pcf,这个电源跟我维修过的安钛克vp450p 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啊,对了这款安钛克就是全汉代工的啊。可能空载保护了,直接短接本来就不启动的,可以加个负载试试看啊,也许就好了。

网友:
大电容是整流后还是整流前的?IC的照片又没有

网友:
平衡电阻是放电容的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