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硬盘3年了,问题来了大家看看怎么修

楼主(2012-10-25):
希捷320G硬盘3年了,现在开机启动要十几分钟,新做的系统也是一样,系统做了N边了全盘也格式化了,还是一样,想要修但无从下手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看坏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从新把他的扇区分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扫描工具,哪个好呀,,用系统光盘上面带的硬盘检测工具行吗??

网友:
用MHDD测一下是不是有坏道了呢

网友:
低级格式看看

网友:
首先要确定问题是什么,看描述,感觉有坏道了,而且,用了3年了,用的时间有点长,要清除一下硬盘累计通电时间,就是复位SMART表。
先用MHDD扫描一下坏道,做一下简单修复,修复不了的话,就跑校准吧。

网友:
我也想学大师们多讲讲

网友:
罗工,320G的硬盘,pci3000应该不能支持跑自校准吧?

网友:
。。。可以吧电路板拆了处理一下借口。。。不行只能跑小准了。。ST的盘都是直接跑校准。。

网友:
三年就用出了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