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

楼主(2012-10-25):
一台B460的本子   待机高0.1   拆机发现51123发烫   有3 5V   电感无短路  51123我换了一个也不 行   大侠们有遇到过的吗    请教一下子

网友:
应该是EC的问题,上次也修到过一个。

网友:
路过 求指教  期待问题的解决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就是待机电很高

网友(2012-12-02):
我手理有台短路

网友:
打EC附近电容看看有无短路

网友:
通病的刷EC试试吧。可能会好。论坛上很多这样的文章你去看看吧

网友:
LDO有短路

网友:
待机大不一定就是3.5V芯片的问题,也可能是桥或者USB口短路,查一查

网友:
是ISL62882坏了吧?你测CPU供电是不是待机就有电压??要么就是51123上的VL电压有小短,

网友:
51123的线性电压,给EC供电。你查一下8脚,,17脚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