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掉电求救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25):
接到一台东芝M200 945集成的本本,显示1-2秒就自动掉电有时候能到进系统的时候才掉电。以为是大电容问题拿到手拆了大电容改了330代换,没想到问题依旧,CPU,内存等硬件没问题,求救高手指点,拜托了!!!

网友(点评):
我手里也有个东芝L552,刚显示2秒,马上掉电到002。换了PWM,北桥,BIOS,EC,系统管理PWM.......故障依旧.....我已经放弃了两次。今天彻底放弃了。因为两字:没辙!

网友:
不是所有的东芝本都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电容问题,其余的就不懂了    我比你还白

网友:
换电容还不行就查南桥电路

网友:
已经修过俩台此一样的机器,都是大电容问题,一修就好。这一台修不好实在是有点不甘啊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这机都是通病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吗?都修过了,问题依旧啊。

网友A(2016-08-26):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换了大电容也是不亮机  全部桥都做过  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请高手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换了大电容也是不亮机  全部桥都做过  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请高手帮忙

我感觉还是大电容得问题,换之前可以亮机,你用了几个3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是大电容得问题,换之前可以亮机,你用了几个330?

我用了6个330的  还是一样的电容~~我的是二修机了~~给别人早就换过电容还有做过显卡~~现在也还没有修好~~BIOS也刷了~~北桥也干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6个330的  还是一样的电容~~我的是二修机了~~给别人早就换过电容还有做过显卡~~现在也还没有修好~~ ...

最好用示波器抓一下各大供电看看那个先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