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60AX笔记本进系统后频繁静音

楼主(2012-10-25):
接修一台联想G460AX的本子,WIN7系统,进系统后,频繁的静音,取消静音,就像按了快捷键一样,开始怀疑是键盘故障,拆下键盘后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装xp试下先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把机器的键盘,触摸板,硬盘都拆下后上电,上电后右上角的三个灯就不停的无规律的闪烁,三个灯分别为:静音,音量减,音量加。这三个灯老是无规律的闪,进系统会发现,随着这三个灯的闪烁,音量会不停的上,下,静音,不停的交换,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网友:
I/O芯片都换了,不管用!看来要杀桥?

网友:
快捷键不连看看

网友:
键盘触摸板都拨掉了开机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查下 EC 的 供电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和桥没啥关系,应该查下键盘接口到 io的线路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搞定了没有撒,这个直接就是那三个灯的问题,把c壳拆了反过来把那个指示灯的排线去掉就行,那是电容触摸按键,应该是连键,如果好了,记得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