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开机提示:Bus:09,Device:09,Function:00

楼主(2012-10-25):
这是一台联想F31A独立显卡的。
故障:开机显示LOG后就停在这个错误的画面上,有提示:F1和F2。但是按是F2后就没反应。
在论坛上搜索也有很多这个故障,一般都是说是理光这个芯片坏。本人也换了,包括网卡,声卡都拆掉了。开机还是提示这个错误的画面!
在此也共享F31A的图纸点位图

f31A 独立显卡点位图.rar

网友:
跟PCI总线相关的都有嫌疑。理光多,南桥也有。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了,这是第一步

网友:
理光???什么一个概念呢??

网友:
刷了BIOS试一下

网友:
快换南桥吧

网友A:
新手路过,顺便问问理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过,顺便问问理光是什么

理光是个芯片,你打开看就可以看到,RICOH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刷bios,不行把挂载pci总线上的设备逐个排除一下。

网友:
华硕的试过一次。换南桥好了。

网友:
换南桥吧 应该是桥的问题 我遇到很多的 搞好后回个信息,这个机器我还没有遇到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理光是读卡器控制器吧

网友:
理光?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读卡器控制器》?

网友:
对  就这个芯片坏 。。我上次修个东芝也是··RICOH    不是南桥··

网友: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3253-1-1.html

网友:
没遇到过 等待结果中.....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刷bios,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