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266-C 不触发 电池问题

楼主(2012-10-25):
此板接手不触发,测量PWRBTN脚为3.3V,正常,那就是待机条件问题,查SB待机,测量晶振2脚无电压,问题出现了。
晶振电压一般是RTC电路供电,查COMS跳线。0.2V?我晕。细看下。此板并没有用3VSB过三极管来代替BAT电池供电。一测电池。好吧,0.2V。更换电池,正常跑码。芝麻大的事情就让人客运这么远。

一个小电池这么多地方去,还真是重于泰山我会乱说吗?

网友:
嗯 对客户来说这不是小问题

网友A:
华硕也干这事,浪费电池,至少触发后要用上main电

网友:
以前修478的板都是这样,很多华硕的

网友:
就是,弄个3VSB代替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如果不手动接个3V过去的话。1年左右还不是,,,没电的故事

网友B:
晕了,不会你直接就把点位图搞出来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了,不会你直接就把点位图搞出来修吧

反正有资料,对我来说修好虽然重要,但是修懂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有资料,对我来说修好虽然重要,但是修懂更重要

我是修也修不懂呀,修也修不好

网友:
这是这例外,很多不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么老的板还有人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有资料,对我来说修好虽然重要,但是修懂更重要

学长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D:
有很多机子就是这样的  我修过索尼两个本不触发都是电池没有电了  一个电池元  换一个赚几百  值呀

网友:
板子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對客戶來講是高難度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机子就是这样的  我修过索尼两个本不触发都是电池没有电了  一个电池元  换一个赚几百  值呀

这就是行业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也干这事,浪费电池,至少触发后要用上main电

怎么 弄 三V SB 电压啊 ,在那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机子就是这样的  我修过索尼两个本不触发都是电池没有电了  一个电池元  换一个赚几百  值呀

哇,报价真么高啊 ?几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