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怪问题

楼主(2012-10-25):
用电池有时会闪屏,用电源适配器正常。给电池充电时电流跳变大0.7-3.5A不停的变动(开机着机的时候,不开机充电正常)。有时充电一会就不充电了,电流表显示0.充电管理IC换了不行。电池没有新的无法试,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没准还真是电池的问题呢

网友:
不像电池哦,看看冲电那块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有问题,我有一台戴尔的机器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换了电池就好了。LZ可以试试

网友:
LM393 重点,是不是屏幕亮度切换?

网友:
换电池试下

网友:
电池问题吧

网友:
今天就是因为电池的问题 一哥们的东芝本 硬盘烧了   还好刚买的 返去保修了

网友:
电池充电那块多看看,还有检测电路。最好还是换个电池看是否一样故障。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应该充电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