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 滚运条,暗屏,能进系统。。

楼主(2012-10-25):
三星X11 滚运条,暗屏,能进系统。。

有时能进系统,,不定时暗屏。。。

拆屏,,测主供电18.5V正常,PWM正常时3.3V,,暗屏时0.8V。。。。。

补充内容 (2012-10-26 09:55):
拆机再量时,电压又全正常了~!~  主供电18.5V ,PSON18.5V,BRI亮度3.8V   。。基本确定是屏灯管问题,外接灯管不会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使用没问题,就把高压改亮就可以了

网友:
嗯嗯个人觉得可能是高压和灯管哦

网友:
估计灯管吧!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没思路么,不就灯管高压  拆开看下呗这还用想

网友:
直接代换一下屏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LZ 自己先把试试啊,排除看是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基本确定是屏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此机已修复,换灯管无果,后发现是灯管漏电,被电了几次。最后连灯管/灯管线一起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