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雷劈坏的主板,上USB和PCI网卡都不能上驱动

楼主(2012-10-25):
今日 一客户拿来一块被雷劈了的主板 故障:开不了机了。
拆机看了下主板 是块V星945芯片组的主板。 看显卡槽周围和南桥供电上几颗电容有鼓包的,换了之后 上电测码看看 四个杠 顺手摸了下网卡,哇咋!~ 烫手 赶紧把网卡也去除,上电检测 屏幕有显示了还以为修好了,之后把主板等都放入机箱内了 刚才网卡也去掉了就加了块PCI网卡上去,进不了系统,估计是被雷打坏,掉电引起的,装上系统后 网卡认了,就是装不上驱动 以太网控制器前面一个叹号 ,换了几块网卡还是不行,后来去朋友那借了块USB网卡 也不行,后想想有可能南桥也被雷打坏了,不过测试USB接口是正常的,之后换了南桥 还以为能好了,上电,晕了 还是老样子,看了看BIOS里的设置 也正常的  又拿下来把助焊膏涂在拆网卡芯片的地方 用吸锡线拖了一遍后试了一遍网卡认到了 ,之后装机检测无问题后给客户打电话让他来取电脑了
就这么一块板搞的我好长时间,这虽然是个小问题 希望有些朋友也碰到这样同样的问题,也留意下这个问题 在这也提个醒 修个板真的要细心,耐心 ,也希望朋友能给点分 !~~

网友:
谢谢分享!难道是残留的焊锡导致网卡不能被识别?

网友:
很给力 很厉害

网友:
连锡了吧,

网友:
是不是连起了哦 不能识别

网友:
焊接要加强啊

网友:
我们在拆除不用网卡或者别的芯片时,都会加焊膏上去用烙铁拖干净的,这是个习惯问题,习惯不好,自然有时候会带来麻烦

网友:
先别搞桥,确定不是外部的问题,再搞桥

网友:
NV的主板,我是不敢整桥

网友:
取网卡的时候没认真

网友:
干南桥有点草率了

网友:
额,学习了,果然拆的时候要认真!

网友:
幸好最后还是搞好了 呵呵

网友:
呵呵  楼主 焊工要加强哦

网友:
难道是残留的焊锡导致网卡不能被识别吗,同问

网友:
连锡短路了,当然认不到网卡了~~~

网友:
连锡等于没拆,呵呵,很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