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c0 16 38 44 循环

楼主(2012-10-25):
主板检测卡c0 16 38 44 循环 是那里的出现故障 了
主板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先刷BIOS 不好再换I/O 还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
不是桥的事么、。

网友:
换内存试下,如果是带独显的话可以先把独显拔了然后试下看还循环不。

网友:
循环代码先刷BIOS,然后换IO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说

网友:
直接换IO ,保证OK

网友:
更换IO芯片了,你测量的这一情况,大部分是IO坏了, 换之;

网友:
有没有想过放电试试??

网友:
I/O换了 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循环跑码8次能过吗。 能过的话 换块内存试一下 ,不行的话刷BIOS 还不行 的话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 换显卡试一下 , 修显卡电路 这个循环就是BIOS资料坏或 不认显卡的代码 。饼哥说的 哈哈

网友:
什么牌子主板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