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涵电脑电视一体机古怪问题处理

楼主(2012-10-25):
一台雅涵牌山寨电脑电视一体机购买不到1年(配置:华硕主板/X2-240/2G 1333/ST500G),客户拿来要求重装系统。插上启动U盘BIOS能认出,但要多次开机才能偶尔正常启动,进入PQ时看到4个分区均为主分区(C盘活动主分区),将其他3分区转逻辑区后格式化C盘直接从U盘克隆安装系统竟然用了15分钟以上(怀疑是U盘传输问题但不理它),拔出U盘重启,主板LOGO消失后屏幕上只有一光标闪动,不能进入图形安装界面。重启确认是硬盘启动,但依然要几次重启后才能正常安装。

重装系统后第一次启动问题又来了——停留在系统选择菜单那里了(我安装的XP系统集成有“一键还原”,默认等待3秒),这时键盘也不能用,系统也不能继续运行。又重启几次之后才正常启动,自动出现非法关机后常见的那个警告界面,但键盘还是动不了,就一直停留在那里。

怀疑是存在接触不良或电源问题,拆开后盖,确认没有接触不良问题,换一正常电源,问题依旧。查看里面布局,看到它的电视板就固定在主板的边缘一角,刚好压在SATA和前置USB插座上,怀疑是否因干扰引起故障。试找一张铜皮隔在电视板和主板之间,铜皮上焊一地线接在机体金属上,试机一上午多次开关机,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额,莫非是高压板高压干扰,影响了硬盘?学习了!

网友:
高压板就在电源和硬盘之间,但确实是在电视板下隔了片铜皮解决问题。因为电视板上有高频头和视频处理,是会有不小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悬楼主

呵呵。。。是有点玄吧?我以前学电子的,还碰到过更玄的呢。这个确实就是加个铜皮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主挺仔细的

网友B:
LZ厉害啊,那么仔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厉害啊,那么仔细,学习了

过奖了!修电器之类的我习惯了细心。不过那电视板就搁在主板上,上面有高频和视放电路,习惯性的怀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