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433是什么管

楼主(2012-10-25):
型号是4433的8角mos管是什么管呢?被击穿了不知道是n的还是p的

网友:
P沟道管 基础啊!

网友:
查图纸啊  一查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A:
测量呀,用万用表红表笔对D极,黑表笔对S极,D到S有阻值的是N沟,反之就是P沟,,另外一组为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测量呀,用万用表红表笔对D极,黑表笔对S极,D到S有阻值的是N沟,反之就是P沟,,另外一组为1

楼上,更正下::::测量呀,用万用表红表笔对D极,黑表笔对S极,D到S有阻值的是P沟,反之就是N[沟,,另外一组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更正下::::测量呀,用万用表红表笔对D极,黑表笔对S极,D到S有阻值的是P沟,反之就是N[沟,,另外一组为1. ...

哥,管被击穿了怎么测呀,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A:
但是你怎么判断它是MOS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怎么判断它是MOS管呢??

是什么主板呢,,板型号说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主板呢,,板型号说出来呀

板号是e89382,牌子是emachines,型号是d620

网友:
找块一样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