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PG信号0V该查哪里?是339坏吗?我是菜鸟

楼主(2012-10-25):
请问电源PG信号0V该查哪里?是339坏吗?我是菜鸟
信号

网友:
感觉应该是

网友:
查查灰线相连的电路,看看是不是有断路,先查自己懂的地方

网友:
查绿色有无压,顺到线路查

网友:
大电容测电压是否正常,二只电容的电压是否一致,输出的三个电压和负压看有没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很多情况下是大电容引起的
同意楼主:
5.0
海参
同意楼主:
我碰到过2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测5V、12V、3.3V是否输出正常,如正常,检查393芯片,否则先排除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修好了,是大电容坏了,

网友:
大电容导致的PG信号不正常,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