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720水波纹屏幕抖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25):
    清华同方LM720故障为显示画面有水波纹或者是画面抖动,以后碰见这机型这种状况直接把靠近屏线的C1和C2两颗16V的电容换掉水波纹里面就消失,如果画面还抖动的话就把靠近电源接口旁的C35和C37两个16V的电容换掉立马就不抖~
    修了好多台了屡试不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前一直没找出什么原因,不过还是有点想不明白怎么会与这里的电容有关系

网友:
一句话,就是把主板上的电解换掉再说。

网友:
给25V的滤波电容换掉  都ok了。。

网友:
好经验呀  收藏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了 电容换了 还是没有解决 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换掉就OK了吗

网友A:
请问楼主 联想的 画面泛白 像对比度过高现象那样屏幕会变色(一下子不失真一下子失真)怎么解决 我感觉无从下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联想的 画面泛白 像对比度过高现象那样屏幕会变色(一下子不失真一下子失真)怎么解决 我感觉无从 ...

进工厂模式调整,不会的话多搜索下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工厂模式调整,不会的话多搜索下论坛~

那台机器是联想的 ltm的型号忘记了 我按按键 提示按键已锁额 那个是触摸感应开关的 怎么解锁额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我一般都先换电源板上的电容,

网友:
我缺的就是这样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