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点不亮

楼主(2012-10-25):
今天收到一长城M95,安开关不亮,感觉就没通电样的,折开看修得烂七八糟,测了下5V,12V正常,大电容有320V正常,跪求高手指点,,
点不亮

网友:
检查 驱动板 和 按键板

网友:
主板要检查啊 电压正不正常, 实在不行考虑换板吧

网友:
驱动板故障,换板就好了,要不先写个数据再说

网友:
拔掉屏线 测驱动板 3.3V 1.8V 5V 按键 程序

网友:
那就查主板吧,首先主板供电正常不,直接短路开关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