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屏故障能修复吗?

楼主(2012-10-25):
看看这种屏故障能修复吗?

网友:
换软排线。没工具是换不了的

网友:
刷程序啊 显示不全

网友:
这个可以修 是屏上面 的问题..

网友:
软排线重新热压一下,死马当活马医,试一下。

网友:
需要用热压机把屏板线重压焊一下

网友:
分辨率的事吧 自动调整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等楼主解决,分享经验

网友:
分辨率没问题,自动调整试过了,已经确定就是屏的问题了,不知道能否修复

网友:
一时间同样2个帖子   2个帖子的问题一样,都是屏显示不全。哥也很想知道怎么处理的

网友:
找对程序,刷一个就OK了。祝你成功

网友:
软排出问题啦、 要专业工具修看看。

网友:
怎么回事呢 最近的机器问题都是一样的  坐等楼主解决方案啊

网友:
排线原因,要专业工具修,期待diy

网友:
这种故障没设备是修补了的,不过不如刷个小屏的程序看看,大屏当小屏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软排的问题,没专业工具的话就报废了

网友:
看着貌似是  屏上面的软排线问题,但有可能是分辨率或驱动板的程序!!一步步来  简单能做到的开始!!!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  有空还的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