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470uf的电容换成16v1000uf的撑不撑得住?

楼主(2012-10-25):
25v470uf的电容换成16v1000uf的撑不撑得住?
我有一个液晶电源板坏了,上面有6个25v470uf的电容,其中3个我量了两脚的电压是5.4v,另3个是12v以上
因为手里没有25v470uf的电容,我全换成了16v1000uf的,换完后显示器正常了,量了下电压有3个是5.2v,中3个是14.6v,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能不能长时间工作用

1、2、3 电容是5.2v  4、5、6 电容是14.6v

补充内容 (2012-10-26 09:56):
已经买了25v470uf换上了,一切正常了,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
应该 不可以,你用16V的 试试看看暴不爆炸。应该也不会。  25V 470用16V太小了。换个35V的 470的或者25V1000的 。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16V耐压小了。无VGA信号时电压会升高的。怕事用了多久。

网友:
关于电容代换,有两点需要注意的:1.代换的电容耐压值不能小于旧的坏电容。2.容量也不可出入太大,看你是在什么电路中,对电压、滤波标准很高的电路,你这样代换是不行的,如果有合适的电容,个人觉得还是代换相近比较好,以免去来日返修的顾虑啊。

网友:
修液晶唯一一次爆电容就是顺手把本该25V的电容 用16V的换上去,当场爆个稀巴烂。

网友:
一定要大,小了不行,很容易爆掉的!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提醒,那还是乖乖的换一样的吧

网友:
给你说个规律,一般电容上的电压,是输出电压的二倍

领教,我说怎么明明12V干嘛非要上25V啊35V啊

网友:
不可以的,一定要换上25V以上的

网友:
电容耐压的替换,耐压要比原来的高才行啊。建议换同V数的容量大些要好些。

网友:
首先插电量一下他原来的电压是多少V,如果是12V的话就可以用16V~1000的代换,放心的换,我一直都是这样换的,只要他原来的电压是12V就大胆的替换~

网友:
肯定不行的   你换了 返修你就麻烦了   顶不了多久的  除非你是出门不保的

网友:
你用16V最好不要使用  不然会出现问题   你可以找V 一样的 UF 小点都可以

网友:
爆米花安逸,应该不得爆的

网友:
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
不行,用不长久

网友:
可以用的,只要通过的电压不超过标示电压,一般板子上的电容都标的比较大!

网友:
肯定不行啦,只能大不能小的。不过不能太大

网友:
这个时间长了是会爆的,容量可以小但耐压是不能随意小的,电容的耐压至少是输出电压的1.5倍才安全

网友:
会瀑很爽的,哈哈

网友:
不行 一般都是超过电压百分之40

网友:
你这个肯定不行呀,不用多久一定爆电容的。替换规则是有一样的换一样的没一样的只能用比他稍微大一点的!

网友:
  看是那组电压的 5V用:16V1000uf ,  12V用:25V1000uf     这种板就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换的,只是使用时间没有25v时间长,有可能你今天修了等几天就又得换了

网友:
25v 330  可以用25v 220吧

网友:
可以用..... 没料只有这样代了

网友:
实在不就就两个16的传一起了

网友:
楼主16V1000uf不能找吧 也不算很金贵吧,没事找事

网友:
25V用16V肯定不行,太小了,如果用35V的肯定要稳定的多。

网友:
耐压值一定要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