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2-10-25):
本来就不了系统的,重装系统后进系统到滚动条处蓝屏,进安全模式卸载掉显卡驱动进系统正常。打上显卡驱动又蓝屏,换了驱动再打,好了。关机重启正常。第二天开机又蓝屏。。。。。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芯片没有植好,重植一遍就行了

我很郁闷,显卡重植没钱赚吗,现在没人植显卡???

网友(点评):
现在还有谁去植显卡.......

网友:
不行就换个硬盘。 装个纯净版。不要GHOST的

网友(点评):
大师这个硬盘有啥关系,,和纯不纯的系统有啥关系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跟系统有也许有一定关系,如果显卡置不好,有时候驱动会打不上的

网友:
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或者ATA那一项之后进安全模式干点掉驱动重新装,然后就好了。确认没问题再改回去

补充内容 (2012-10-26 21:12):
我只是说出我遇到的情况和解决的办法。当然情况还有很多种。你也说说你的。

网友(点评):
显卡显示和这个有关系吗,如果显卡拿到别家电脑上还是这样呢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mats或ATI测试软件测测看,测过没问题就焊核心

网友:
重装系统已解决,希望不要出现问题

网友:
手里一台机正在搞,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要先解决,再来修硬的.不要动不动就怀疑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