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CHXM肖特基二极管MBR20100CT 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2-10-25):
MHCHXM肖特基二极管MBR20100CT  我测量有两次310数值。如何代换

网友:
只能通过代换来判断了

网友:
你这个型号的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而是普通快恢复二极管。测量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相电阻无穷大。20A/100V的,在普通电脑ATX电源12V整流端能找到。可以替换在液晶电源12V整流端。肖特基二极管虽然性能较好,但很少见有耐压100V以上的出现在民用产品中。高耐压的肖二极管成本价格很高,有些专用设备中才有使用的。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性能比较好, 你要带用的话也测下工作后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