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 P340摔后不亮机

楼主(2012-10-25):
联想B465C P340摔地后当时能开机,几分钟后死机,内部温度狂升,再也点不亮,整机测试电流,开机的时候近在4A左右,取出电池,硬盘,光驱,开机电流一直在2.9A左右跳动,CPU的温度狂升(加起散热感觉温升很快),如果不加散热片,开机一秒钟就差点把手烫起一个泡,测试CPU供电有1..05V左右,怀疑桥虚焊,加焊后还是老样子,手头找不到相同的CPU,请教这问题应该判定?可能会是桥掉点吗?还是CPU挂掉了?

网友:
请求高手把贴子顶起来,还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来高手解决一下啊,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另外再补充一点,测试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正常,拨掉CPU,通电测试电流在0.8A左右,手摸显卡和北桥,感觉有点烫,这属于正常电流吗?(正常集成显卡不装CPU的机器,电流在0.5左右)

网友:
这是联想宝达龙代工的机子,垃圾的很,AMD的U ,摔的,U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