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惠普compaq 510 进水维修一例,欢迎抛砖··

楼主(2012-10-25):
昨天同行送来一个HP 510的笔记本,说笔记本进水了,心里大喜,好久没有进水的本子修了,这下够了打发时间的了!等同行一走,拆掉本子,待机电压芯片 TPS 51125 有进水的痕迹,直接用洗板水洗一遍,再用吹风机风干,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176 电流偏高

拔掉电源打对地阻值发现51125的第8PIN VREG3阻值偏低,在插上的电源的时候51125还很烫,进水在这个地方在51125这片,就直接用风枪去掉51125,打8PIN VREG3 对地阻值还是很低,想可能有别的芯片坏了,拉低这个脚的阻值,8PIN 的+V3AL电压到的芯片比较较多,只好碰运气拆掉EC,没想到人品不错,对地阻值正常了,换好了EC ,接着信心满满换51125,没想到蛋疼的时候来了
换了一片以前定的51125 ,换好后打对地阻值没什么异常,结果插上电源,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
图纸上看,51125只要有VIN 就会产生3PIN 2VREF 基准电压和+V3AL  +V5AL 线性电压
结果测量没有一个电压出来,重图纸上看,产生这些电压,只需要一个VIN ,没有其他的开启条件
以为没焊好,直接加焊一遍,再插电源还是没有反应,没办法幸亏那时候定的有两片,把那一片再换上去,心里有点激动,认认真真的把一些脚位的阻值全部测量一遍,感觉没什么异常,再插上电源,还是没有待机电流,悲剧啊····· 我都要哭了!心里凉了半截,这发芯片过来又得三天,在论坛查了一下,有人说RT8205 和51125通用,查看单子上面有RT8205
找了半天没有看到RT8205,看到有一个CL=AK,看了一遍RT的芯片对照表,应该是它了,稍后把对照表上传一下
直接换上去,TNND,还是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份RT8205的图纸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不对这个芯片多了一个EN,而51125的EN 为空脚 13PIN !
8205CGQW 的13pin EN 信号,应该是由公共点的电压过来一路进入VIN做为芯片的主供电,在由两个电阻分压,进入EN脚,来开启芯片的线性电压,+V3AL  V5AL ,应该是少了这个电压,51125没有用到这个开启信号!直接找了两个电阻53K  22 K  18.5V分压得出5V左右的电压,吧电阻焊好,飞线分压5V接到EN,在插上电源,电流一下到了0.7A,下了一跳,惊魂之余心中大喜,应该是自动上电了,再次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6 ,开机电流呼呼的上去了,接屏久违的LOGO 显示了!
在这里更正一下,TPS51125和RT8205是可以 通用的,但是要注意开启脚EN这个脚 RT8205是需要一个高电平来开启 线性电压的!
顺便把RT芯片对照表上传一下,RT芯片有的都是没哟标号,都是标的一些CL=   AL=  AB=  等等这些代码

网友A:
楼主高手啊,支持楼主继续分享经验。。。。。

网友(点评):
主要是找了两个电阻分压,这么小的电阻不好测量啊

网友B:
呵呵,思路明确,为啥换的新同型号不行。。

网友C:
支持LZ,,好东西是要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啊,支持楼主继续分享经验。。。。。

其实没什么,就是换了EC和待机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点评):
还增加了个5V电压,这个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思路明确,为啥换的新同型号不行。。

我也郁闷的很,换了两个都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LZ,,好东西是要顶的

谢谢支持!

网友D: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网友:
正需要一份

网友E:
两个新的51125都是坏的呀!哎,卖配件的真坑人.

网友:
我修的第一个本本就是进水的 一个方正的 进水的地方比较多 有一个芯片腐蚀了 直接拿掉 然后测3.5V短路 上电的时候发现3 5 V芯片超烫拿掉在测对地阻值还是不对 查电路图没有一样的 可是找到一个版好差不多的 看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去了几个芯片供电记得好像是u9我就拿掉U9- -在测对地阻值正常了 三个芯片换上OK好了

网友F:
可是原配的51125 没有EN开启,如何工作的呀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需要有很好的功底和心里素质,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会去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需要有很好的功底和心里素质,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会去修啦

修机器不能急躁,慢慢来!不然会造成故障扩散!我最喜欢晚上修比较难搞的机器,因为比较安静能心平气和的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是原配的51125 没有EN开启,如何工作的呀

图纸上51125的EN脚位显示的是空脚,没有信号进入!说明51125只要有VIN就会产生2VREF 和+V3AL +V5A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新的51125都是坏的呀!哎,卖配件的真坑人.

是啊,上了两个一样的51125 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不可以通用的吧?

网友:
我佩服的是楼主换了2个新的同型号芯片还是不行的情况下,还是把问题锁定在这块,并且还有信心用其他芯片代换,佩服,真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纸上51125的EN脚位显示的是空脚,没有信号进入!说明51125只要有VIN就会产生2VREF 和+V3AL +V5AL

后来换上的两个51125都是坏的?

网友:
原先的分压给en的地方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主板原来的51125 EN 13脚是空脚,那怎么开启+V3AL V5AL的?  而楼上换上8205以后还找了两个电阻53K  22 K  才得出5V左右的电压,机器这时候才正常,那主板没坏的时候是怎么工作的,这点实在想不通啊

网友:
楼主都可以自己给芯片加电压了,不错,学习

网友:
51125不需要EN ,只要有VIN就会产生2VERF   和3V 5V线性电压!

网友(2014-07-16):
我想问下51125是由VIN直接供电,那RT8205则由两电阻串联分压而来,中间的差别是否是EN跟VIN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