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重做灌胶显卡(图片)

楼主(2012-10-25):
本帖最后由 芯盛
电脑维修
于 2012-10-25 14:53 编辑
R61重做灌胶显卡
电脑维修
小小学徒工
IBM的板子之所以贵,因为这种l显卡被拆坏板子的太多了

网友:
亮机了没?怎么没图片了?

网友:
晕死 ~ 附点文字说明 呀!

网友:
包的可真严实,我这从不包的·

网友:
做这个桥。真的要小心小心。细心细心。不小心。掉电。。。北桥爆珠。。那时候。就死定啦。

网友:
打胶的也可以做啊?太强悍了,请问是怎么做成功的呢

网友:
现在做t61的显卡没有任何压力,

网友:
给包粽子一样 不至于吧

网友:
控制好旁边的桥别爆了就好

网友:
第一次焊T61时就全跑珠了

网友:
包的可真严实,我这从不包的

网友:
成功率高吗?

网友:
早上刚接到一台T61 换显卡......还在等料

网友A:
黑胶很容易掉点的 尤其是黑胶那里 最容易掉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做才不掉点的呢?我试过两次都会掉点的!

网友:
这机器就是拆下之后,显卡的胶比较难去。

网友:
包的这么严实,这个板子上BGA的时候很容易爆北桥吗

网友:
我用效时的三温区BGA机器做R61\T61显卡,任何锡纸都不要贴,裸板上去取显卡芯片,边上的北桥和显存都不会爆浆。

网友:
正面包得严实,注意呀!后面也一定要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