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复位信号怎么查?

楼主(2012-10-25):
ZX-NC61S-L的主板加负载测试系统复位信号和电源好信号都是0.10V,A15脚和B16脚电压没有,请教大家是不是桥挂了.A15和 B16通过电阻220到桥的,内存电压是正常的.VTT电压 是1.2V.
主板

网友:
着重查PWM芯片

网友:
做桥不要那么武断

网友:
G31T-M5 V2.rar
G31T-M5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