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

楼主(2012-10-25):
使用电池时可以使用,但插上外接电源就掉电了,也不充电,后来检查发现图CPU供电处电压不对,使用电池时是正常12v,接上外接电源就成19V了,所以应该是电路保护了吧,这该怎么修啊???

网友:
你只有一张图片只说了电压高这个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分析电路

网友:
这是典型的保护隔离出问题

网友:
用电池公共点电压12v 用适配器是19v这是自然的,连这个都不懂还敢把笔记本拆了。等一下你合好后用电池也不行了哈哈

网友:
我连你拆的是什么东西都没看出来

网友:
很好,有学习了,不断学习,不断强大

网友:
i不会吧,今年7月份出的机就出问题。

网友:
加油,努力学习,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