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方正S655R G86-703-A2 显卡故障 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2-10-25):
这台机子来的时候是“外接不显,内屏也不显(灰屏)”,因为前两个月我给他加焊过显卡,当时没给他烤动,这回我拆机就直接把显卡取掉想重新植球,但显卡被我烤挂了,我从网上发了三个试显卡,装上后都不正常,三个我都试了结果都是这个样子,请朋友们看看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谁修好过请给支一招!!小弟万分感激!!我有两台这样的主板都在这里躺这呢!下面是图片

网友:
没说清楚,换显卡后,内屏不显(灰屏)外接显示不正常,就是以上图片上显的样子

网友:
哈哈 哥们这是显存故障呀

网友:
花瓶  就显卡 显存  CPU  内存

网友:
板子没变形吧?

网友:
如果确定板子没有掉件,显卡做的没问题,那肯定就是显存的问题了。机器没有摔过吧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    加了没多久又虚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特别是第三屏,应该是显存故障。显卡是换的一模一样的吧,方正的挑显卡的!

网友:
这机要注意的,显卡最好是用G86-731-a2 最是黑胶,用白胶和用741的可能就会出这样的问题,方正挑显卡,

网友:
更换G86 703原字显卡   其他打磨卡上去是花屏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再补充一下:这机子我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机子,第一块主板是自己收的,我换过显卡,显存我重植过球,后来也全换过了,都不行,起初也认为是有掉件一直放着没修;直到遇到这个一模一样的机子后,我伃细的比对每一个元件,一个件都不少,所以我傻眼 了,没办法了,我能保证我的焊接技术没问题,因为第一块主板我换过两个显卡,并且其中一块显卡是从能亮的主板上拆下来的,换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两块板子都没摔过,也没变形。我郁闷的是为什么这机子原装显卡加焊后就会正常,但一换显卡后就不会好呢??大家有换过这样的显卡好的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补充一下,我的机子主板没变形,也不掉件,因为我有两块板号完全一样的主板我仔细对比过的,这两块主板都是这样的问题,每一块主板我显存都植过球,后来把显存换完也不行,所以这块主板我也没考虑会是显存,我很郁闷,为什么这机子把原装的显卡加焊了就会正常显示,如果一换显卡就不正常呢??兄弟有换这机子显卡换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