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节能版 ATX-3000短接绿线保护

楼主(2012-10-25):
待机 绿线3.3v   紫色5V   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测得待机7500第4角为3.7V  短接绿线后第4角为3.3V
   直接把7500第4角对地短接后同样风扇转一下就停   而且串联的100W灯 高亮   关掉电源后在开 又 恢复原来的样子   而且每次短接绿线电源都会 吱的一声响然后风扇停下   不接风扇同样     听说这 是保护了 请问 这个是 什么地方保护了   保护电路 是 高压部分 还是 低压部分      为什么短接绿线7500第4角不变低电平   为什么直接4角接地 会造成300V高压部分短路一样 就算 放开第4角 还是一样必须重新 关掉电源  求解
注:这个电源P1014AP04是换过的 而且换了 几次了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所有 短接绿线7500第4角不变低电平

网友:
先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性能看。有无鼓包、漏液、容量降低什么的?重点检查300V、辅助的5V、12V的滤波。

网友:
查后级三个输出电压的复合二极管有没坏的,电容是否变值